@doPADS 一键出GERBER

楼主(2010-05-20):
一键出GERBER 命令忘 了。好像是什么@docs

知道的人说下

网友:
我也会,有没有威望加呀

网友:
    不全。
还是习惯一个一个输出

网友:
    @camdocs这个怎么用?

网友:
    这个具体怎么用,还分几层版吗?知道的兄弟能不能详细说下怎么用啊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无模命令@camdocs

网友:
    就是像无模命令一样输入  @camdocs  就可以了,不过这个方法不好,很多错误,
       我说个最明显的错误吧,1:你用了以后,打开字符层看一下你的  元件编号是不是很乱????根本不能用.

      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导出来 一遍,然后imput成一种CAM格式,然后下一回导同层的PCB时,就用以前的就行了,
  也是秒杀,就搞出gerber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法比较好

网友:
    板子不一样,还是一层一层的出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