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tch grid设置在哪里起作用

楼主(2010-05-20):
怎样起作用

网友:
当你进行铺铜区域设置的时候起作用,铺铜区域线宽小于这块copper里的设置时,铺出的为网状铜,大于等于时为整片铜,这里的值就是你在规则设置里面的值。

网友:
你想铺网格还是实心铜,就用这个命令,  铜的线宽和这个COPPER里的如果是一样的就是实心铜,如果一倍以上,就是网格了.

网友(2010-07-14):
那如何设置覆铜网格的大小呢

网友:
你自己随便输入值看看效果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