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

楼主(2010-05-20):
在学习pads布线时,经常听到在射频PCB布线中的微带线和带状线?能讲讲到底怎样实现区分?

网友:
可简单理解为:
表层的线为微带线
内层的线为带状线

1.微带线是一根带状导(信号线).与地平面之间用一种电介质隔离开。如果线的厚度、宽度以及与地平面之间的距离是可控制的,则它的特性阻抗也是可以控制的。因为微带线一面是FR4(或者其他电介质)一面是空气(介电常数低)因此速度很快,利于走对速度要求高的信号(例如差分线,通常为高速信号,同时抗干扰比较强)

2.带状线是一条置于两层导电平面之间的电介质中间的铜带线。如果线的厚度和宽度、介质的介电常数以及两层导电平面间的距离是可控的,那么线的特性阻抗也是可控的.带状两边都有电源或者地层,因此阻抗容易控制,同时屏蔽较好,但是信号速度慢些
单位长度微带线的传输延迟时间,仅仅取决于介电常数而与线的宽度或间隔无关

楼主:
谢谢。那也就是说高速走线不能走在板的中间层,只能走在板的顶部或者说底部,但看到有些LAYOUT中,比如说USB差分线,HDMI差分线又走到了中间层?怎么理解呢?

网友:
高速信号线优先走内层(中间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