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orcad和EE对接,正标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0-05-21):
如题,使用orcad生成网表,导入到EE时,正标总是提示错误,两次点击确定后,提示正标成功,事实上也可以看到是成功了。但每次启动这个工程就会出现那个错误,是因为我的库使用单位问题吗(PS:库中cell和part的单位是mm)?还是因为我的库没有做symbol的原因呢?是不是只要正标成功了就不会出现丢失网络之类的问题了?

网友:
不知何解,但是LZ说的两种可能都可以排除。这两种情况都不会造成错误。

网友:
不能查看一下log file去发现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