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关于Rule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5-21):
如何在AD里面设置同一条net的via to pad的space,比如GND net, 正常情况下在gnd pad上打via是不会有DRC,如何设置GND via与GND pad距离太小时产生DRC

通常在走线的时候换层加过孔的快捷键是*(mutiply)我设置的走线的快捷键是Insert,但是和mutiply协同操作不方便,现在希望将PageUp设置为*的功能,我试过了,可以成功的换层,但是无法添加过孔,怎一个愁字了得

先谢了@~@

网友:
我不是斑竹,但我也给你加个10威望+

楼主:
试了一下,是OK的,只是感觉很奇怪,为什么在all to all里面相同的net via 2 pad的距离不会有DRC呢,一定要特意指出来,难道All 2 All的子类别不包含Pad 2 Via吗

还有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设置为insert可以换层但是不能自动加via呢

楼主(2010-11-30):
回复 网友A:

回复LZ,5个月过去以后,我再设置的时候,发现现在你的方法不管用

如下图,我设的All2All是4mil,Via2Pad是3mil,Via2Pad优先于All2All

结果PCB中只能保证不同net的Pad2Via为3mil,例如我将一个GND via打倒GnD pad上

左上角我直接将GND via打到SD卡的大pad上,没有DRC

真不知道当时怎么成功的,呵呵,AD里面可以设置相同net的space DRC吗

网友A:
请注意仔细看图中,需选择相同网络

楼主(2012-12-18):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仔细看图中,需选择相同网络

哈哈,我好蠢啊

楼主(2013-01-27):
再看一下,如果在all2all里面选择all object, via和pad距离近了还是会有问题的,但是此时整版都是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