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layout里面如何修改元件编号?

楼主(2010-05-21):
我用ECO添加一个器件之后,比如是电容,它会自动编号为C1。
但我想把C1改成R1,或者把C1改成C2,该怎么改呢?

网友:
打开ECO模式,选中你要改位号的元件,再点U1->U2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新位号

楼主:
明白了
谢谢jimmy
图中是你画的板子?··强悍
再问你一下,你放的那个1是什么呢?干嘛用的?

网友:
谢谢JIMMY,我之前也碰到要该编号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今天终于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之前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改呢。学习了。谢谢!

网友:
明白了
谢谢jimmy
图中是你画的板子?··强悍
再问你一下,你放的那个1是什么呢?干嘛用的?
引用 网友A:

    表示你第一步的操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