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altium designer 6.9) 3D方面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21):
各位前辈,在AD6中的查看窗口可以看PCB板子的3D效果,请问3D效果的PCB颜色可以改吗?比如换成红色或蓝色的PCB效果?先谢谢啦。

楼主: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前辈,小弟琢磨好久还是每找到如何改变3DPCB的颜色,我想在看效果的时候PCB是红色。

网友:
你好,在上面的的3d视图中摁一下“L”键就会发现了,可以改变各种颜色。并且可以改变默认视图的颜色。

网友:
建议你使用最新的版本。ad6没有用过。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可改颜色的  在工具栏看看 那里有的

网友(2011-04-27):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