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如何调入自建的元器件封装?

楼主(2010-05-21):
我想做元件封装,然后在decal editor里建了个封装,如图:

然后保存为ssop5,提示创建new part type。我点确定,名字也为ssop5。
然后回到PCB里添加元器件,选择SSOP5点添加进去,却发现ssop5变成另外的样子了

很是不解,希望大侠们能指点一下

网友:
1,确认保存decal和part type时,你是存到哪一个libary去的?比如是user.pt7的话
2,调入器件时,确认你是否从user.pt里调出来的。

楼主:
谢谢jimmy
已经解决了,库里本来有个SSOP5,所以重名了。
谢谢你了
再问一下jimmy,怎么看一个元件是属于哪个库呢?
就是在PCB里,我想看他们调用的都是哪个库的元件,怎么看呢?

网友:
晕了,这家伙 ...

楼主:
好了,我已经知道怎么查看哪个元件属于哪个库了的哟···
谢谢大家

网友(2011-03-26):
有得封装重名了的怎么修改重名的名字呢        还有NAME怎么放在了silkscreen TOP层怎么改到TOP呢?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