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0-05-21):
刚在做原理图时候,由于自带元件库自带的ADC0832都没有GND脚,在线路检测时候就老报错。。请教高手帮忙解决。。
然后我想自己建个ADC0832的模型,发现片选段的CS上面那个横不知道怎么打上去。。本人新手,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楼主: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GND:  SCHEMATIC1, 电路  (71.12, 154.94)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VCC_5V:  SCHEMATIC1, 电路  (91.44, 152.40)

Checking for Invalid References

Checking for Duplicate References

出现就是这个错误,我对自带元件库的ADC0832进行编辑,给它加了个GND脚。。可还是这个错误。。原理图中CH1脚是和GND一起接地的。。错误跟这有关系吗?

网友:
横 就是在那个需要加横的字母后面加“\”。加了之后,那个“\”之前的那个字母上面就有横了,假设每个字母都要,那就在每个字母的后面加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方法,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
谢谢了,自己建了元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