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现使用16.2 ALLGRO出现网表错误,请高手解决,谢谢!

楼主(2010-05-21):
netrev 16.2 Fri May 21 15:48:01 2010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h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I:/W/allegro';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I:/W/KT7004orKT7008-V2.0.brd';
NEW_BOARD_NAME 'I:/W/KT7004orKT7008-V2.0.brd';
CmdLine: netrev -$ -i I:/W/allegro -y 1 -z I:/W/#Taaaaaa03056.tmp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Starting to read I:/W/allegro/pstchip.dat
   Finished reading I:/W/allegro/pstchip.dat (00:00:00.12)
Starting to read I:/W/allegro/pstxprt.dat
   Finished reading I:/W/allegro/pstxprt.dat (00:00:00.04)
Starting to read I:/W/allegro/pstxnet.dat
   Finished reading I:/W/allegro/pstxnet.dat (00:00:00.04)
------ Oversights/Warnings/Errors ------

#1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R-0603_R0603_RC0603-6K985%-LT'.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RC0603-6K98±5%-LT'.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R-0603_R0603_RC0603-6K985%-LT'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2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R-0603_R0603_RC0603-5.1K1%-LT'.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RC0603-5.1K±1%-LT'.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R-0603_R0603_RC0603-5.1K1%-LT'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3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R-0603_R0603_RC0603-24K31%-LT'.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RC0603-24K3±1%-LT'.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R-0603_R0603_RC0603-24K31%-LT'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4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R-0603_R0603_RC0603-4K421%-LT'.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RC0603-4K42±1%-LT'.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R-0603_R0603_RC0603-4K421%-LT'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5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R-0603_R0603_RC0603-4K221%-LT'.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RC0603-4K22±1%-LT'.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R-0603_R0603_RC0603-4K221%-LT'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6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R-0603_R0603_RC0603-3K151%-NT'.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RC0603-3K15±1%-NT'.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R-0603_R0603_RC0603-3K151%-NT'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7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R-0603_R0603_RC0603-100K1%-LT'.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RC0603-100K±1%-LT'.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R-0603_R0603_RC0603-100K1%-LT'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8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R_R0603_RC0603-10K1%-LT'.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RC0603-10K±1%-LT'.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R_R0603_RC0603-10K1%-LT'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9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INDUCTOR_L0805_RC0805-0R5-L'.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RC0805-0R±5%-LT'.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INDUCTOR_L0805_RC0805-0R5-L'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10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C0805_C0805_CT0805-X7R-4.7UF\16'.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CT0805-X7R-4.7uF\16V-20%~+80%-NT'.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C0805_C0805_CT0805-X7R-4.7UF\16'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11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0805C_C0805_CT0805-X7R-2.2UF\25'.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CT0805-X7R-2.2uF\25V-20%~+80%-NT'.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0805C_C0805_CT0805-X7R-2.2UF\25'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12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C1206_C1206_CT1206-X7R-10UF\16V'.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CT1206-X7R-10uF\16V±10%-T'.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C1206_C1206_CT1206-X7R-10UF\16V'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13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CAP6_CAP6_CDP6.35.5-47UF\16V'.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CDP6.3×5.5-47uF\16V±20%-T'.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CAP6_CAP6_CDP6.35.5-47UF\16V'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14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C_C0603_CT0603-Y5V-2.2UF\10V2'.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CT0603-Y5V-2.2uF\10V-20%~+80%-NT'.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C_C0603_CT0603-Y5V-2.2UF\10V2'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15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CAP6_CAP6_CDP6.35.5-100UF\16V'.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CDP6.3×5.5-100uF\16V±20%-T'.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CAP6_CAP6_CDP6.35.5-100UF\16V'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 Summary Statistics ------

#16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May 21 15:48:01 2010
   DESIGN NAME : 'KT7004ORKT7008-V2'
   PACKAGING ON Jan 13 2009 22:23:03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16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cpu time      0:01:46
elapsed time  0:00:00

网友:
第一条: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莫非是元件库路径设置出问题;
第二条: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莫非是包装属性中的名称或value值中出现了allegro不允许的非法字符。
逐个排除之。我是个外行,全靠自学的,不对的话请勿拍砖。嘻嘻。

楼主:
非常感谢分析:

网友:
基本是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