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滴会影响阻抗吗

楼主(2010-05-21):
阻抗跟线宽有关系 加了泪滴有小段的线会加粗 会影响阻抗么

网友:
理論上會,但是除非你的信號夠快,否則你可以視而不見,若你可以用插件,相信速度應該是在你不用擔心的層度,跑在這個信道上的信號,應該反應不出泪滴的阻抗變化。
參考,參考!!

楼主:
理論上會,但是除非你的信號夠快,否則你可以視而不見,若你可以用插件,相信速度應該是在你不用擔心的層度 ...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

网友(2010-06-24):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说的插件是指的连接器吗??

网友:
# 5
  请问您说的插件是指的连接器吗?

不是,是泛指 PTH 元件的PCB 組裝方式 ,( 對比於 SMD PCB 組裝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