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6 PCB图中高亮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05-21):
记得以前用过的一个功能:在AD6 PCB图中,只要按住Ctrl+Alt然后用鼠标指向一条线,那么连接到这条线的所有网络都被高亮显示,这样很方便在手工布线后的检查。由于长时间没画板了,最近用手工画了块板,却忘记如何使用这一功能了。印象中这功能需要先生成网络表。如果我的PCB完全采用手工操作,没有原理图和网络表文件,还能使用这功能吗?
/ K1 ~8 E6 d% S谢谢!

网友:
只要 有网络就可以 Ctrl+Alt 就会点亮    不过这样点亮  没CTRL +鼠标点  好用把

网友:
AD还有一个功能是可以让不同的net显示不同的颜色,貌似只有summer 09有这个功能,其他的版本都没有是吗。我用的是winter 09的版本,找不到这个功能。可是winter 09的版本应该比summer 09的版本高啊,为什么summer 09有而winter 09没有,是因为破解没有完全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