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CAM350在Gerber中添加一段走线呢?

楼主(2010-05-22):
    想直接在Gerber中使用CAM350添加一段20mil宽的走线,并进行阵列复制(拼版),请大家指教!
最好上图示意,谢谢!

网友:
    按A添加D码,输入大小,然后就画线,    ALT+E+C是复制,然后就你用MOVE移动命令就可以了,
拼板的话,你可以发给板厂呀,叫他们拼好后,发给你确认就可以了,我们公司都是这样的,当然我也自己拼过,用GENESIS来拼的,你也可以用allegro来拼呀,把外框放在别的一层,然后就复制命令,可以XY方面复制多少,也可以用IX  IY跳相对坐标来拼板, 倒板边圆弧在MAN。。。里面黄肌瘦 画圆弧在ADD-ARC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