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9.0文件怎么转成2007的文件。

楼主(2010-05-22):
RT。
装9.0画了个图觉得9.0打开太慢换回2007了但是有个文件打不开了。
 LOGIC和PCB都打不开了,请问怎么转?急用?

网友:
Logic中:在File-Export导出ASCII文件(.TXT),要记得选择输出为2007版本。然后在2007中import该文件即可。
Layout中:同样的方法,File-Export中导出.asc文件,然后在2007中import就可以了哈。

网友:
在导出ASCII文件时记得选上所有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