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brd文件中已有的封装导出来

楼主(2010-05-22):
如何将brd文件中已有的封装导出来

网友:
笨的方法就是都一起倒出来,在file菜单有

网友:
file--->export---->libraries--->选择 package symbols,在下面的目录里设置导出到那个文件夹,然后点EXPORT就好,到里面找你需要的封装应该就好,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没

网友:
我发前学15.5就是这样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