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Router走线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0-05-22):
1金币
请教大家--Router走线奇怪的现象
小弟我刚刚学习Router布线,碰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不知道怎么办,请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我现在BGA的一个焊盘上,按shift+单击,打了一个1-2孔

然后我移动孔后,出现如下的现象,焊盘到孔有两条线,形成Loop了

但我已经设置了不形成Loop,如下

网友:
这是这个软件本身的bug,其实影响不大,解决方法:自己把它删除

楼主:
小弟是新手,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相同的问题,期待知道的朋友赐教

楼主:
谢谢 anbylou,
我想应该是软件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