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II中调试故障

楼主(2010-05-22):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2009020: verified
Initializing CPU cache (if present)
    OK
Downloading 01000000 ( 0%)
Downloaded 1KB in 0.0s
Verifying 01000000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1000000 and 0x100006B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报错是上面的   始终无法解决,望  那位高手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2011-04-13):
    我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我怀疑是sdram没配置好
同学习

网友(2014-07-02):
    尝试一下:
1. 用onchip memory 跑一个小程序,譬如hello world,验证一下芯片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
2. 看看你的报错地址对应的是哪个存储单元,硬件有没有问题。
    3. 在Qsys 里面把onchip memory和 SDRAM 的地址安排好,锁住,先不要加其它IP核
    4. 工程删掉,重新做过。
5. 加上时序约束,如果Qsys 有改动,也要重新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