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封装库加mark点作用?

楼主(2010-05-22):
请问,pads封装库加左边加mark点作用?

网友:
mark点一般是加在PCB上面吧,加封装库的少见。就算加封装库,一般也是加在高引脚密度的IC旁边,你这样加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1脚标识吧!你把颜色调一下看看!

楼主:
对,应该是标识,mark点不也是标识吗?
这不是我画的,我下载别人的。我想不通它干吗要画个点。感觉不规范。

网友:
那是一脚标识。

画蛇添足,难道这个器件还能焊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