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辦法將Altium designer的PCB Layout轉換成Allegro可以讀取方式嗎 ???

楼主(2010-05-23):
請問有辦法將altium designer的PCB Layout轉換成allegro可以讀取方式嗎 ???

网友:
可以,不过效果不好,先转成PADS然后再转BRD。

网友:
现在AD把PCAD收购以后貌似通过PCAD会更好一点,不过都没有试过@~@。如果我用AD画图但是想用Allegro做layout该怎么办,可以导出allegro可用的网表吗

网友:
原创Altium Designer(PROTEL) 库转换为allegro的方法(视频加文件说明)https://www.eda365.com/thread-342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