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ltium Designer3D图查看怎么不行呀!

楼主(2010-05-23):
这个是显示图片,无法空间转换观看!请大侠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意思?旋转吗?按住Shift拖动。

网友:
shift,右键旋转拖动

网友:
没设置板子外形框!

楼主:
没有元件3D模型呀,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再添加3D模型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呀,是没有3D模型呢,难道还要在库里添加?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

网友:
楼上就在本版块发过资料,你可以搜搜,简单的模型是很容易创建的。

网友:
可以使用AD库里自带的元件试试,这种是带有3D模型的。可以3D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