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装好后可以用了,但在关机后再开机出现找不到cdsCommon.dll而不能启动。

楼主(2010-05-23):
16.3装好后可以用了,但在关机后再开机出现找不到cdsCommon.dll而不能启动。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郁闷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环境变量丢失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怎样解决的。

网友B:
做一次版本切换操作即可!

网友:
我用了很笨的方法,重装!

楼主:
做一次版本切换操作即可!
引用 网友B:

    做过,没有用,说明一下,我装了15.5,15.5是可以用的,另外还装了一些mentor的软件WG2005和PADS等。

楼主:
重装后就可以了吗?
我昨天装了3次,不过只有最后那次才试过关机后再试的,发现不行了。

网友:
呵呵,有时候重装了顶一两天,有时候可以撑几个月,我也不清楚什么回事,而且还把我系统的path中的sytem32变量弄丢了

网友:
这样看来还是用以前的版本好一点,新的版本问题也不少。

网友:
偶用16.3没发现这个问题啊,Pspice和CIS都破解的很好.你们是不是没有完全按照破解说明做啊?

楼主:
这和破解没关系,我的在出问题前,一样的是什么功能都能用啊

网友:
与破解无关!不过有一次是使用win7 带的清理磁盘出错,然后allegro就打不开了

楼主:
我现在改装16.2了

网友(2011-06-11):
回复 网友C:

我重装好多遍了  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郁闷之中。

网友(2011-08-02):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郁闷中,16.2也有严重bug,现在板子完全花不了了,估计要重新画库,然后用15.7
暴力破解害死人啊

网友:
win7的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破解,用的是win7 还 xp 系统呢?顺便问一下,出问题的哥们都是win7系统吗?我反正用的是win7,第二天开机就不行了。。。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啊,我用的是win7系统,怎么办,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win7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急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用的系统自带的破解,就是下载软件里的那个Aspirin破解,XP系统,

网友:
反安装完旧的SPB以后,一定要重启,再把SPB16.3目录清除干净再重装。cdsCommons.dll和其他几个文件被内存中的程序使用反安装程序删不掉就放在操作系统待删列表里,下次重启时由操作系统自动删除。反安装后不重启的话,装多少遍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可能是这个问题,之前有兄弟说过一段时间(时间不定)才出现这个问题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1-10-19):
谁有具体点的方法啊,我这重装了好几次了 难道每天装一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一次版本切换操作即可!

具体方法 !

网友:
有没有人能解决此问题啊!

网友:
%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将这个拷入环境变量path中pads的前面就OK

网友: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只是有点不方便罢了,只要你点开始菜单下的Cadence想要的方式打开就可以

网友(2011-11-28):
疯掉啦。。。搞了一个晚上了,还是解决不了

补充内容 (2011-12-7 12:21):
我是把默认安装使用权限(安装时软件建议是安装时启用的权限,比如XXX-PC,改为所有用户),然后把之前安装时,XXX-PC下原来所有关于cadence的变量删除,重新建立CDSROOT,HOME,LM_LICENSE_FILE和PATH的环境变量

补充内容 (2011-12-7 12:23):
再将系统变量中的PATH中所有关于cadence的提到最前面。到现在一直没有出过问题,而且我还同时安装有Modelsim,Quartus ii都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折腾了几天,终于搞定,装完LicenseManager 重启,再装Cedence 16.3 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