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信号辐射问题

楼主(2010-05-23):
请教一下各位,我在做机器的EMI辐射实验时发现频点在DDR1时钟频率(133MHz)和它的倍频上老是超标,很难压下去。
我看我师父的DDR1供电和参考电压引脚周围都放的是几个100n的贴片电容,稍远一点就是220微法的铝电解电容(看其他的参考设计也是这样)。请问高手是不是DDR附近一定只能放100n的电容(上面的设计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是否有降低辐射的好办法。我是新手,问题有点低级,麻烦各位了

网友:
你把测试报告贴出来呀:超了多少个dB?(把频谱图贴出来吧)
还有就是把DDR这块PCB也贴出来!(几层板?把DDR这快内层分割也贴出来;还有把线款线距也说说.尽量说详细点吧)
你这样问那些大牛们怎么给你回答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DDR的整体局,加亮的是2.5v供电,这个板子是两层板,其中靠近DDR的两个电解电容为10微法、100微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中BD5,BD8是121的磁珠,线宽为0.2mm,
线距在0.15mm左右,做测试时133MH超了4个dB,666MHz超了1个dB,其他频点都很好

这是供电部分的电路

这是供电部分的电路

网友:
楼主这板画的还挺漂亮的耶!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1、你的时钟是单端的还是差分的呀,信号波形如何.你的2.5V电源需要加粗,DDR芯片引脚加强滤波.
2、你的DDR地层是不是走了线了,你可以用0欧姆把DDR下面断了的地连接起.
3、你们有没的频谱分析仪器,你可以用电场探头和线圈找找源头.是信号线还是时钟引起的,是DDR这块还是CPU引起的.

网友:
在这里的电容主要是做电源去耦的
从电源完整性的角度去看是要通过计算和仿真来得到结果,对于相对简单的应用(你们的板都布成2层了....)参考DDR设计建议里面的电容值进行原理图设计就可以了。电容要尽量靠近IC管脚摆放,小电容受到其去耦半径的制约要最近摆放,然后是大电容,电解电容一般具有较大的容量即ESR、ESL可以不用离很近。连接小电容到IC管脚的布线要尽量的短和粗~。简单的讲,小电容针对高频,大电容针对低频。
对于你的板子,我觉得可以
1 适当加宽电源走线的宽度(空间还是有的),如果对IC送电网络的布线很长的话建议每800~1000mil就对电源网络加小电容对地(4.7nf经验值),过长的电源走线是很好的辐射天线。
2 注意下时钟线的布线,把它和其他信号线的间隔加大些能减少串扰,时钟信号千万不能跨分割布线
3 图不完整,注意检查下数据线是也出现下方地平面不完整的情况
4 有一点我看不太明白,你们地址线上串的电容应该是靠近源端的,咋会和DDR离这么近,一般的33R(or22R)是针对 50ohm特征阻抗网络布线的匹配电阻,很显然你们这个双层板的阻抗要大的多,适当调整排阻位置并试试加大阻值,低成本板一般都不做阻抗控制的,有些端接就要靠试验了,这点对波形肯定有帮助,但对EMI影响估计不明显
5 你这4dB是CLASS A?估计有点难度 板子要好好优化 --高速线号换层 电源和地网络--

网友:
1. 100nF 是一般值,可以調變,但是要仿真輔助。
2. 如圖下方的幾個去耦電容接的像是浮地,有灌孔到下面的參考層嗎?若無,則要補灌孔。
3. 兩層板而言,依你的線寬,特性阻抗可能都有一百多歐姆,時鐘線的串聯端接電阻可以適度加大到100歐姆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你的帮助。其实这个板子不是我的,是我师兄的。我是新来的员工,
所以做EMI这些跑腿的活都是由我来做。不过做EMI实验收获还是挺大的。
1,我看了数据线下面地平面确实有被割开。
2. 用软件计算了一下,信号线的特性阻抗差不多到140ohm了,应该会影响信号波形。你说端
    接电阻要尽量靠近源端,我看了靠近源端那边确实放不下了。(不过你说的经验确实很宝贵)
3. 想问一下,好多地方说加宽电源走线的宽度,但我感觉走线只要能够达到电流容量了,为
     什么还要加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板子DDR下面电容有过孔到地,只是只打了3个过孔,
可能少了点。用软件计算了一下,信号线的特性阻抗差不多到140ohm了,
我试试用100ohm的端接电阻试试。另外我试了一下减小时钟差分电阻好像
也有效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3. 想问一下,好多地方说加宽电源走线的宽度,但我感觉走线只要能够达到电流容量了,为什么还要加宽啊。"
较宽的电源走线具有较低的等效电感,这样对于数字IC有较低的高频阻抗,提高电源完整性。
IC在低频情况下电流阻抗很小,但在高频下受到趋肤效应,以及高频本身特性就会导致阻抗过高。

一旦IC内部电路有瞬态电流要求时,高阻抗不能很好满足其电源平稳特性,可能会带来功能甚至是性能的问题
所以对于高速电路的电源线路,都要加宽些。

网友(2010-12-19):
    高手好多啊   学习了

网友(2011-01-19):
对于电源线加粗不仅仅是从电流的角度出发的,还要考虑寄生参数的影响,在高速最怕的就是寄生电感,你的电源线如果不够粗的话,那么它的寄生电感将会很大,如果在某一时刻,你的总线全部处于驱动状态,那么就会瞬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剑锋电流,这样,即使很小的寄生电感,也会带来很大的电压差,当然会有更大的辐射。

网友(2013-05-15):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5-01-20):
我这里从SI/PI的角度分析下这个问题:
133MHz刚好是时钟信号的频率,产生EMI的根源很可能是时钟信号,也可能是数据信号和地址信号
因为数据信号的频率是266MHz,地址是133MHz;
产生原因可能有:

1.CPU的驱动能力过强,负载较轻导致信号过冲过大,高频分量增加,导致EMI;如很多芯片有不同驱动强度,这个
和负载大小,走线长度相关;

dq_full             Full-Strength IO Driver
dq_half             54% Reduced Drive Strength IO Driver

2.整个链路的阻抗不匹配,如CPU的输出阻抗,PCB走线阻抗,DDR的输入阻抗,不一致,导致反射大,导致EMI;DDR的数据线上需要串接电阻进行端接;地址和时钟信号
如果存在多负载也需要端接;

3.DDR的电源完整性,如去耦不足,电源噪声大,影响信号质量;

4.SSN,DDR的信号I/O同时翻转导致,信号之间的串扰也会导致EMI;

解决以上问题最好方法是通过仿真和测试配合调试。

网友:
专业分析,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