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按元件规格,类型板面分类导出BOM的脚本

楼主(2010-05-24):
之前分享了由本人原创的导出BOM的一个脚本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4091-1-1.html

发了这个帖子之后,有同学提出应该加入依元件规格,类型以及板面分类.同时我发现论坛里已经有一个具备类似功能的脚本(名为PowerPCB,PowerPCB_BOM),但它不支持protel导入pads的PCB,如果元件值不规范时,导出的BOM元件会有很大的问题.在这里也提醒使用这个脚本的同学注意核对.
仔细研究这个脚本之后,我对它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后的脚本也可用于PROTEL导入PADS的PCB,可以实现元件按大小,类型以及板面来分类,可对元件值进行规范,同时大大减小出错机率.
下面是简要的说明:
    该程序可以依元件规格,类型以及板面分类.元件类型分类包括:电阻(R),电容(C,E),电感(L),接插件(J,CN,CON),IC(U),晶振(Y),二极管(D,ZD,LED),三极管(Q),磁珠(FB),天线(ANT),开关(S,SW),保险(F),跳线,短路点,测试点(JP,TP).
    元件的编号要依据括号中给出的前缀,程序才能识别归类.如不符合上述原则,程序将会把该元件归类为不确定类型.
    程序可对电阻,电容,电感,保险,磁珠等按规格分类,为了正确识别归类,可以支持的格式(以电容为例)包括:单纯数字(.1,1,10000等),科学计数(103,104),带单位(22P,33uF,2N2,68uF/10V等).为避免混淆,当数字是3位时,规定当尾数是0时,表示的是元件实际的值,这样100表示100pF而不是10pF,当尾数大于0时,才是科学计数,当数字不是3位时,一律当做元件实际的值.另外,不确定的元件值可不填或"?"表示.元件除了主要规格外的其他属性可以用"/"分割,如"68uF/10V".如元件值不符合上述原则,程序将会把该元件归类为不确定类型.
    程序出BOM时,元件值进行了转换的元件将会列出清单,这样即使换算出错,也有迹可循.
    程序可对是否按元件所在的板面(一般为TOP和BOTTOM)分类进行选择
    下面是一些基本的演示:
    下图一,输出BOM的基本样式,如果选择按板面输出BOM,将会用红色标示当前层元件数,用蓝色标示当前分类元件数,10N,103,10000之类的元件值会转换为10nF.
    下图二,脚本在运行时会检测第一个元件的值属性是否存在,一般来说PROTEL导入的PCB,元件值在Comment属性中,orcad和Logic导入的PCB,元件值在Value属性中,如果没有找到这些属性,会弹出对话框,请你进行选择.
    下图三,启动程序会对是否按元件所在的板面分类进行选择,若选择"YES",元件将按板面分类,"NO"则不按板面分类.
    下图四,输出BOM完成后,将会列出清单,标记有"YES"的元件进行了值的换算,如需要检查BOM的正确性可依据些清单.

    衷心希望它能给各位同学带来帮助.如果使用中有问题或是建议,也请大家赐教,程序中留有个人邮箱,欢迎交流.另外,编写本程序仅出于个
人兴趣,编写过程中也仅能考虑到常见的情况,若因输出BOM出错造成你的损失,本人概不负责.

下面这个是脚本: EXCEL

图片:

网友:
    沙发!

    支持原创作品!

楼主:
    谢谢版主支持.前面已经说明了,是修改前人的程序,程序里面保留了相关信息.
另外,版主反应好快啊,帖子刚发就看到你加威望了.以前那个帖子也是这样.

网友:
    我来顶下   学习下 不知道我会不会用

网友:
    支持原创,能不能说下这脚本是怎么弄的???

楼主:
    解压拷贝到你的PADS工作目录\Samples\Scripts\Layout目录下,然后在TOOLS-BASIC SCRIPTS里面加载运行.

网友(2010-07-20):
    赞~~楼主花了不少心思~

网友: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试用了一下,感觉还不错。

网友(2016-11-10):
    帮同事找到这里的,LZ的脚本的确比2009年那个好用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412&pid=187367

网友(2017-06-22):
    看到了这个教程,之前到处找都没找到这个脚本。找了2天,终于找到这里来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