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关于hyperlynx的时序仿真

楼主(2010-05-24):
以下是tms320dm642控制sdram的原理图:

上面是时钟线,下面是数据线
仿真出来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从波形图可以看出 建立时间应该在0.5ns左右(其中黄色的时钟线,蓝色的为数据线)小于sdram的建立时间1.5ns
时钟线的长度是6000mil了,而数据线为1500mil。这样还满足不了建立时间吗?还是我理解的有问题吗?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我计算出来的结果是:时钟线与数据线的差值在3000mil以内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2015-09-14):
请问可以这样建模仿真时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