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plit/mixed层,出GERBER时会报错

楼主(2010-05-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目前有一块用pads软件做好的板,通过TOOLS/Verify Design 检查通过。同时这块板在split/mixed层有走线,在用CAM350出GERBER的时候软件检测到有使用这样的层属性,会自动检查。检查提示说有错误,如下:

回到PCB界面就有几个提示标记在那里。但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错。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要怎么解决呢,先谢过了。

网友:
    不予理会。 有时在MIXED 层,同一NET没有成一块时, 被分成两块,通过TOP/BOTTOM 再联起来时, 会出现这样的connectivity 错误。

网友:
    有DFM的问题。

    只要光绘检查OK,可以忽略。

我个人不太喜欢用mixed,全用no plane.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这里问问题回复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