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D PCB板上添加Logo

楼主(2010-05-24):
求教:如何在AD的PCB板上添加Logon呢?  谢谢帮忙

网友:
这个看情况咯  1,如果你的LOGO 别的板子也有 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  2,如果没有现成的那就做成DXF 格式 导进去

网友:
【bmp2pcb for win】
版本:2.05
EDA365
www.eda365.com使用说明:
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网|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1.选择需要转换的图片。
www.eda365.com2.用CTRL+左键点图片上需要转出来的颜色这时可以看到颜色值已经添加到颜色列表。(如果需要删除列表中的颜色用CTRL+右键点颜色列表就可以)www.eda365.com
3.点击左上角的“转换”按钮后需要选择一个保存的PCB或ASC文件名然后就会进行转换了。(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大家试着自己摸索一下,不会对电脑有损害的 ^!^)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网|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软件介绍:
图形界面的BMP转PCB软件,用于抄PCB板,转出的文件可以用PROTEL软件打开,也可以用PADS导入打开。EDA365论坛网
X,Y方向的分辨率是对应扫描的分辨率。保留区的颜色是指要将图片中的什么颜色输出为导线。BMP图象格式不需要为单色完全实现彩色转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9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