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样设置才能使板上的几根走线不要泪滴,而板上其它的都泪滴

楼主(2010-05-24):
怎么样设置才能使板上的几根走线不要泪滴,而板上其它的都泪滴,谢谢

网友:
选中焊盘,右键···

网友(2010-12-16):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拉线出来的时候鼠标点击右键,选择Ignore  Teardrop 这样泪滴就会不见啦,如果要泪滴的话再同之前的方式再点一下就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