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05-24):
最近用DXP花了一块6层的PCB,把PCB发给厂家说,电源层和地层短接,我再DXP下检查很久也不知道哪出问题了,请问大家如何用检查?

网友:
首先要保证短路检查 设置已经开启   再就是建议你使用CAM350  检查 是否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在DXP下短路规则开启,在CAM350下如何检查短路呢?   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