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设置换层快捷方式疑问

楼主(2010-05-24):
通常在走线的时候换层加过孔的快捷键是*(mutiply)我设置的走线的快捷键是Insert,但是和mutiply协同操作不方便,现在希望将PageUp设置为*的功能,我试过了,可以成功的换层,但是无法添加过孔,请教一下,谢谢先

网友:
走线的同时,按ctrl+shift换层,就能自动生产过孔的呀。
不晓得是否是我没看懂你的意思。

楼主:
可以,需要慢慢适应,呵呵,谢谢

楼主:
需要的按键太多,呵呵,需要同时按几个键,还是无法快捷实现,再想想别的办法,不过还是感谢了

网友:
原来的快键不是很好用吧,改他做什么?

楼主:
操作习惯不一样吧,呵呵
而且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呢,也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