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转成protel99SE后怎么敷铜

楼主(2010-05-25):
altium Designer6.0将做好的PCB另存为PCB 4.0 Binary file,转成protel99SE,然后用protel99SE打开后敷铜就不见了。重新设置clearance 为0.7mm,然后附敷铜,敷铜后将clearance改为0.254mm,敷铜全变为绿色。
   这个问题应怎么解决???望高手指教!!O(∩_∩)O谢谢!!我们公司找的一家PCB制版非得让转成PCB格式的。嗯,愁啊!O(∩_∩)O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转):我已经知道为什么会出错了,我在Altium Designer里面敷铜的时候是选的是敷实心的,不用设置敷铜的线宽和间距,而protel 99里面的敷铜没有实心选项,要把敷铜的属性改一下就可以了,选90度,线宽0.1,间距0,然后重生成敷铜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
不错,能自己找到答案。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