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在router中更改的走线或布局反馈到PCB上

楼主(2010-05-25):
怎样使在router中更改的走线或布局反馈到PCB上,谢谢!

网友:
什么意思?明白点。。。

楼主:
就是在PCB上的tools 中的blazerouter不是可以设置像差分线还有蛇形走线等,所以我在这边走线了,但退出后只能保存在blaze里,不能反馈到PCB上,请问我要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
晕,你做的东西本来就是保存在你PCB上的啊。。。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怎么不会呀,我关掉BLAZEROUTER,在其什么做的改变都不能反馈到PCB中,请教高手!

网友:
在PADS9.0前板本只能是用BLAZEROUTER修改后保存,关掉BLAZEROUTER。再用LAYOUT打开前面保存的PCB就可以。在PADS9.0板本可以直接在LAYOUT和ROUTER里转换,非常方便!在9.0的LAYOUT和ROUTER里都有一个图标直接切换的!Switch to PADS Layout/Switch to PADS Router

网友:
呵呵,就是同一个文件,直接用LAYOUT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