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

楼主(2010-05-25):
请教各大高手,99SE怎么画多层板呀,能给个步骤出来不,感谢万分,如果有教程资料参考一下更好

感谢万分

网友:
1.做好原理图和pcb封装库。
2.生成正确网表。
3.新建pcb,增加板层满足自己层数需要。
4.导入网表,调入器件,设置规则,布局,内层初步切割等。
5.布线。
6.后处理,出图

楼主:
4.导入网表,调入器件,设置规则,布局,内层初步切割等。
内层初步切割是怎么搞的
内层初步切割是怎么搞的
内层初步切割是怎么搞的
内层初步切割是怎么搞的
内层初步切割是怎么搞的
内层初步切割是怎么搞的

高手们~~带带小弟我呀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可以仔细看下教程资料,一般都会讲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