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altium不可以批量修改元件参数的吗?高手教教我

楼主(2010-05-25):
如题,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用啊
比如 在原理图里所有电阻的引脚都是显示的,我要统一修改成引脚不显示,怎么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你只能同意更改原理图封装,然后在更新到原理图里面来,要不然你就解锁这个元件,然后再关闭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pcb中我想把所有的元件的comment属性都隐藏掉,能批量完成吗?如何做。。我在protel99中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步骤是?

网友:
在pcb中我想把所有的元件的comment属性都隐藏掉             选中一个COMMENT   然后点击右键  出来  FIND  SIMILAR OBJECTS     STRINGS TYPR   选择SAME   然后点 APPLY  OK      在弹出的对话框勾上HIDE   就可以全部隐藏 COMMENT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选中一个COMMENT   然后点击右键  出来  FIND  SIMILAR OBJECTS     STRINGS TYPR   选择SAME   然后点 APPLY  OK      在弹出的对话框勾上HIDE   就可以全部隐藏 COMMENT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终于可以了!好人

网友(2010-07-23):
我认为都不是正解 应该为选定一些元件以后 F11 出现inspector

网友:
简单,对着元件右键
点第一个选项(即寻找相似物体)
直点OK
后出现另一对话框
找到show comment将后面的勾去掉即可
然后按shift+C

网友:
用专业的点说法是使用AD的全局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你只说对一半,FIND  SIMILAR OBJECTS  (查找相似对象)这个是帮助你快速选择元器件的,而不是修改元器件,在FIND  SIMILAR OBJECTS 根据你填入的的设置筛选出你要的器件,并且选中,确定之后会自动弹出inspector这个窗口,你修改这个窗口的信息,所有选中的器件的信息会被同时修改。这个查找相似对象的功能是很实用的;
    第二种办法就是在原理图编辑窗口下面,你调出sch list,点击按照位号排序,那么所有的R会排在一起,你一拉就全部选中,之后手动调出inspector这个窗修改。
    这个sch list在前期的原理图整理与修改中发挥很大用处,大家可以去摸索一下,书本上没怎么讲的,自己试试还是能试出来的;

网友:
很好啊,很适用,不过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在画一个元器件的时候,那个引脚应该可以直接设置成一样的长度,比如10,就不用每个引脚都改了,请问要怎么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你说的这样设置了之后,怎么返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