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串联二极管

楼主(2010-05-25):
大家能说说上面这个电路图中反向串联的两个二极管的作用以及原理么?

网友:
防止断电时感应电流回流!

网友(2011-10-08):
做极性控制的,通过二极管后只取出信号中正极性的信号,而负极性的信号被二极管阻隔掉了,所以只允许正极性的信号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