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将PADS LAYOUT 和PADS ROUTER 同步啊?

楼主(2010-05-25):
如题,这两个软件切换很不方便,有没有好的方法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暂时还没有别的方法,只能麻烦点

网友:
不可以的,这个两软件只能与其中的一个与LOGIC  同步

网友:
用PADS9.0的就可以了,可以直接切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DS9.0可以吗?能把详细步骤发上来吗?

网友(2010-06-28):
9.0的直接进入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
用9.2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