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建元件封装的时候,为什么GND不能同名?

楼主(2010-05-25):
如上图,我有几个GND脚,为什么它提示同名呢?
不是说电源可以同名吗?
我已经在Pin Propertie里将Type设置为power了哟,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这个提示呢?
还有,假如我建元件的时候,有别的管脚同名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提示,但是我不管它,继续保存,好像也没出现什么问题哟。

网友:
你确定所有的都改了吗?每个PART上的GND都设成power了吗?的确画图不会出现什么问题。问题是生成NETLIST的时候会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管它

网友(2010-07-03):
全部设置为Power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提示没有影响的,只要都改成POWER

网友:
这个提示没有影响的,只要都改成POWER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这样

楼主:
用这个软件也有这么长时间了,今天发现有人回我这个问题
我在这里说一下吧,建议你把同名的脚改成不同名的,比如GND,你可以命名为GND1,GND2..这样命名

网友:
最好还是都改为POWER,用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