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些信号线为什么要这样接

楼主(2010-05-25):
如图,为什么有些数据线要这样接,还有的是在信号线上接个电容到底。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
是一种端接方案,对SI有很大帮助
对地的电容起到了抑制共模RF能量的作用
在布线过程中要控制差分阻抗,并使端接器件靠近IC

网友(2010-07-06):
对!同意楼上的解释。我的板子是四层的,有48对MDI信号线。由于MDI信号走线较长,就部在中间层面,底层和顶层都是大面积地层面。MDI信号干扰主要还是来自线与线之间的串扰!在隔变端这样接就是为了尽可能消除SI

网友:
请问,这个终端电阻和BYPASS电容一般取值是多少呢?

网友(2010-08-20):
一般情况下电容取值:33pF,电阻取值为120欧姆。

网友(2017-12-08):
好棒的主題,曾經有同樣的困惑幫推一下

网友A(2018-02-01):
这个终端电阻和BYPASS电容一般是电容取值:33pF,电阻取值为120欧姆。

网友(2018-04-23):
引用 网友A:
    这个终端电阻和BYPASS电容一般是电容取值:33pF,电阻取值为120欧姆。

    有咩有相关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