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后标,所作pcb无法回标了?怎么办

楼主(2010-05-25):
画图时,忘记后标了,再打开时已经无法使用前后标,怎么办?谢谢

网友:
这样试试
! P8 G$ R' X! l将project文件夹下的 ces删掉(与dx工程同层次的),重新打开dx,lauch constraint新建一个ces,然后从先后标一下,应该可以了。。。

楼主:
请问lauch constraint 命令在哪里面可以找到啊? 谢谢

楼主:
我用的EE2005,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