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开路

楼主(2010-05-26):
在AD里面 运行DRC 的时候  开路检查勾上了   运行没有DRC问题  可是 查看BOARD  INFORMATION 的 走线信息 连接才99.73%   有一个网络没有连接  ?  请知道怎么找这个开路网络不?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发现板子里面有一根飞线   看不到 是谁连谁    启动走线 命令  点击这跟飞线   飞线 就消失了 连接100%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可能性太多了 呵呵   希望对后期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
想到一个办法
先把所有的层面打开
然后将所有的东东hiden,板子上就只剩下飞线了

网友:
想到一个办法
先把所有的层面打开
然后将所有的东东hiden,板子上就只剩下飞线了
引用 网友A:

    支持,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