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距和耐压关系!

楼主(2010-05-26):
最近想知道线距和耐压的关系,查了很多资料没有太详细的解释。问问这里的大虾们,我看到的最多是1mm的线距一般可以耐压200V,不知道有更详细的解释吗?

楼主:
    如果说在PCB板上面 输入电压最高70V的话,走线V+和GND之间距离应该多少?我看到过电池保护板子上面有控制IC,给它供电的电压为40V,但是VCC和GND两个管腿离得很近 距离0.3mm左右。有的人说0.5mm间距耐压100V没有问题,不知道斑竹有没有更好的答案?

楼主:
顶一下 看看有人解答吗?

网友:
    这个可以找找有关安规方面的文档看看(有时间的话我找到后放在这里)

网友:
    这个挺有用噻

网友:
    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一点小收获

网友:
    工频内压1MM大概可以耐压1KV

网友(2010-06-25):
    好想知道哦

网友(2011-11-28):
    INPUT AC230V (L-Earth)               PCB CREAP     9.5mm
INPUT AC230V(L-N)                     PCB FEAP       1.5mm
    RELAY OUTPUT AC230V               PCB CREAP     5.5mm
Binary Output <50V                     PCB CREAP     0.1/0.5mm
AC/DC converter AC230V/DC24V   PCB CREAP     5.5mm

网友A:
    上两个相对专业的图。

网友(2012-01-17):
这个其实不同的认证标准是不同的,例如CE,UL。他们具体的是不同的,这个最好根据你需要认证的标准来确定这些参数。你要去认证产品,必定是要符合一个什么指令什么标准,标准里其实有详细的说明了。你按照它的来设计就好了。

网友(2021-03-13):
引用 网友A:
上两个相对专业的图。

大佬你发的图看不太懂,可以解释一下吗?感谢

网友(2021-05-18):
    实验测试一下啊,这个数据就是测试出来的。

网友:
    看别人是怎么说的,我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