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各种不同的表面处理方式,怎么区分用途?

楼主(2010-05-26):
目前一般所做的板子都是4,6层居多,投板的表面处理方式选择哪种比较理想?各种处理方式的优缺点都是什么呢?

对生产加工不是很明白,请各位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表面处理是指哪方面处理?

楼主:
就像 热风整平  镀金  化学镍金  osp这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像 热风整平  镀金  化学镍金  osp这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懂!需要跟加工厂联系!!

网友:
每种表面工艺有各自的优缺点,请参考附件

网友(2010-10-13):
    谢谢,我也在为这样的问题烦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