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LineSim 如何加一個像SPICE 的 pulse 的激勵源?

楼主(2010-05-26):
在 LineSim 中一般我們都是調用一個 model (如 IBIS) 選成 output buffer,然後在示波器的仿真畫面選用 clock 來激勵互連線,但是若是我想設定一個像 SPICE 的 pulse 激勵源 (可以自己設定 rising time, Pulse width的 source),應該如何做呢?

网友(2015-01-12):
LZ您好  看到您的帖子  也有这种想法   您找到怎样设置了么  请问?

网友A:
不知道你需要做什么样的仿真,如果你只是想观察一个上升沿就使用edge,如果是看pulse就自己在source里面去定义一个“1"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需要做什么样的仿真,如果你只是想观察一个上升沿就使用edge,如果是看pulse就自己在source里面去 ...

您好,谢谢您的回帖,对我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