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ddr2的数据线波形,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26):
以下是我仿真出来的ddr2的其中一根数据线的波形,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怎么判断?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还有hyperlynx中能不能仿总线?

网友:
很不錯阿!
我估計線長約 2.5 in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判断出好坏?还有能不能同时仿真多根数据线?

网友:
怎么判断出好坏?
==> 參考時序的規格看容餘有多少,容餘越多越好。
还有能不能同时仿真多根数据线?
==> 我說過了,不行。

楼主:
怎么判断出好坏?
==> 參考時序的規格看容餘有多少,容餘越多越好。
还有能不能同时仿真多根数据线?
== ...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就是看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余量,但这必须是和时钟在一起比较才能看出来的吧!

网友A:
    你的意思就是看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余量,但这必须是和时钟在一起比较才能看出来的吧!
引用 网友B:

    同问,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數據總線的眼圖,搭配 DQS (此圖未加入) 就可以判斷時序的容餘。

网友(2010-06-27):
    怎么判断出好坏?
==> 參考時序的規格看容餘有多少,容餘越多越好。
还有能不能同时仿真多根数据线?
    == ...
引用 网友A:

    sixplorer支持总线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大,sixplorer是哪个公司的仿真软件?cadence?

网友:
    提取拓扑到linesim,全部复制到一起就能仿真总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 其实我是想在boardsim中看

网友(2010-09-03):
    对照spec看余量

网友:
    提取拓扑到linesim,全部复制到一起就能仿真总线了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频率应该设置为800M
    你设置为400M 错了,除非你DDR2只跑400M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ddr2就跑200M的时钟,400M的数据率

网友(2013-08-31):
引用 网友F:
仿真总线,还可以通过在boardsim中将走线按照s参数提取,然后在line-sim中调用s参数即可
比较过,差异较小 ...

大神你分析的听不懂 做培训不我想学

网友(2013-11-06):
DDR 不是集成了,用过DDR 向导,就可以对DDr 的读写时序仿真.

网友(2014-08-26):
我觉得仿总线就是看下串扰吧,就数据线来说楼主的结果很不错了,数据线看电平,时钟线看边沿,数据线的电平时间窗口留的足够了,没有过冲和振铃,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