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ConceptHDL的库转为orcad的库?

楼主(2010-05-26):
手头有一份原理图是HDL的,但是我不会,用project manager的flows-->library manager-->export-->Design Entry HDL to orcad Capture
总显示“遇到无效参数”,请各位大虾帮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1-12-22):
支个妙招哈,直接用library  manager打开库→file→import&export有惊喜,就可以直接转成ORCAD的了,不过线长和引脚的type要重新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个妙招哈,直接用library  manager打开库→file→import&export有惊喜,就可以直接转成ORCAD的了,不过 ...

同意,另一种方式使用E-STUDIO;

网友:
请教楼上的高人,E-STUDIO是什么软件,哪里有下载啊

网友(2020-12-20):
orcad capture 能不能转成concept H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