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关于SDRAM时钟

楼主(2010-05-26):
请问工作频率143M的SDRAM我提供120M时钟可以吗,买芯片时他们都没有想要的,只好改改电路了,谢谢

网友:
SDRAM一般不都是主控IC提供的吗,如果IC最高频率是120M,那么SDRAM跑是频率最高也只有120M,频率再高的SDRAM也没有用

网友(2010-08-17):
倘若芯片的最高频率跑不起,低频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