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3D检查PCB时看光板和立体模型间切换

楼主(2010-05-26):
发现不少人问,显示了3D如何切换到检查光板的效果,其实在检查装配问题也是这样弄的,把壳体导入到Alitum进行查看,运行速度比MCAD快。以下图示:

1.显示3D效果

2.70%透明效果

3.只显示线路板

网友:
这个是我进入PCB菜单下的样子,但是还是没有3D模型,还有元件自动布局好像也有问题,就是布局的时候很多元件都在一个位置重叠,这样的布局根本要不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做的模型是STEP吗?还是在软件中自己画的,那么你什么时候会显示模型,可以图示一下!如果是在软件中用画3D模型工具画的需要点上上面那个对勾!不过我不使用软件画模型不好看且不是一个整体,需要一块一块画。软件自动布局我没用过,也不想用。电脑布局也听说很垃圾。而且很耗时,根本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