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无意按错快捷键 拉线时只有被拉线高亮,其他的全被过滤掉?

楼主(2010-05-26):
画PCB时经常使用快捷键,无意中可能按错键了,导致只有被拉线高亮,其他的全被过滤掉,一片漆黑!很不方便,找了半天不知道如何设置回来?不知道坛内友人是否遇到过,麻烦帮助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SHIFT+C取消

楼主:
回复1楼
回复2楼
我问的问题是只有拉线时被拉线高亮!你们回答的问题,我一直是在使用的,那不是单选某个网络时高亮网络的快捷键吗。不过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的方法是不正确的。

楼主:
我的图片在网页上看可能不太清楚,如果在磁盘中看光标处是十字光标的,因为此时是拉线状态。如果取消拉线状态,过滤会自动消失。我是利用Mask Level 解决的。不过我是按什么快捷键导致的我还不清楚!

网友:
你按的错是{,或】,【 两个键一个低亮背景,高亮走线用的,你可以按2楼的方法去设,也可以分别按这两个键来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