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base check 问题

楼主(2010-05-26):
出现在以下问题:

****************************************
DBDOCTOR of drawing F:/Production/crown BOT_V1.0 0521a/keyboard/crown_keyboard v1.0.brd
****************************************
WARNING IN PAD STACK name = 220
llegal null pad
ayer GND
WARNING IN PAD STACK name = UNDRILL
  Illegal null pad
ERROR IN SHAPE (-112.01 110.98)
lass = ETCH
ubclass = TOP
  Part of Symbol Def DPAKP2.
      Which is part of a padstack as a SHAPE symbol.
HAPE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Error cannot be fixed.
ERROR IN SHAPE (-115.00 114.02)
lass = ETCH
  subclass = TOP
art of Symbol Def DPAKP2M.
      Which is part of a padstack as a SHAPE symbol.
  SHAPE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Error cannot be fixed.
WARNING   Run batch DRC to correctly regenerate DRC errs.
arnings, 2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出现以上问题!我把整个文件里的东西都删除了还是有这样的提示,

望高手答复!
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是封装库的问题
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Stack
在Option里选 Purge->all 试试
无效就检查一下pad吧

楼主:
谢谢!已搞定 把焊盘刷新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31):
引用 楼主:
谢谢!已搞定 把焊盘刷新下就可以了

请问,怎么刷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