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work 导入CAM350 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5-26):
allegro  中导出的artwork 导入CAM350 出现以下问题:

望高手答复,不胜感谢!

网友:
有D码没定义
多数是有负片的情况下用了274-D的光绘格式

楼主:
但我导出来的是正片啊,不解啊,望祥解!谢谢!

楼主:
已搞定,原来是把焊盘刷新下就可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