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原理图封装怎么和PADS LAYOUT的PCB封装关联

楼主(2010-05-26):
也就是说我用orcad画好原理图封装后,怎么把pads的PCB封装指定到ORCAD的原理图装里?
先把ORCAD的原理图导入PADS Logic在指定PCB封装?
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导出网表 在导入到PCBLAYOUT里 就行啦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吧?PCB封装都在库里找不着,怎么能导入呢?关注中

网友:
在orcad 里元件key的封装命一定要与PADS里的元件命相同,然后生成网表就OK了;
当然你在Logic里指定封装也是可以的

网友:
orcad中元件的PCB footprint 一定要对应pads中相应PCB封装的part type